有无简易测缸压方法?

楼主(2009-07-23):
没有缸压检测仪等工具,有没什么简易办法检测到缸内存在漏气现象? 如活塞环磨损等。

网友:
活塞环泄漏就有烧机油的现象,进、排气门泄漏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如果有经验,可以将火花塞取下,用大拇指堵住火花塞口,拉动拉绳,感觉气压强弱!

网友:
3楼的方法在实在没有专用工具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也得有经验的师傅去做。
但是也不省事,用拉绳就要把水泵皮带和空调皮带全拆掉。各缸之间比较缸压,毕竟不会全漏。
用起动机拖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