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精度---请教

楼主(2009-07-23):
请教各位一下三坐标本身的精度是多少?还有他能检测多高精度的工件?

网友:
不同品牌或者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的精度都是不一样的,关于可以测量多高精度的工件,这和我们平时选用量具的规则是一样的,量具最好是能达到量具精度是测量参数公差带的十分之一

网友:
一个安全裕度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不够具体,

网友:
三坐标的本身精度已经很高了! 取决于你买什么样的精度,不同的精度要不同的价格,同时有的厂家标的精度很高,可惜稳定度很差,选择还是要选品牌的好,对于测量的要求至少是机器精度的三到五倍使用,保证机器的精度不干扰测量结果

网友:
上楼说得有理!
+ Q' @6 h2 j" ], i还有三坐标校正后是否达到出厂范围!有些使用者所用三坐标的要求是能达到他的工件要求就行的!

网友:
经校准后的仪器精度都能达到出厂时的精度!如果达不到说明校准工作没做好!

网友:
还要看是不是用一段时间精度还是能达到出场时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