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误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23):
非线性误差是什么意思?哪位大侠可以举例说明下?

网友(2009-10-31):
这样说吧,把100长的木头分成10份理论上每份应该是10,但事实是有9有8有11.10..13........
' ]! ?! z# W9 G' q& Q就是指从开始到结尾不是有比值的递增或递减,而是有起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