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大的钢结构件焊接上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09-07-23):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Q345A大型结构件焊接,除要求焊接后时效,焊缝均匀外,还有什么硬性要求吗?

楼主:
为什么没有大侠帮忙啊?

网友:
要看你做什么产品了,去应力是关键,而去应力的方法很多,除了时效处理,还可以做局部热力去应力.另外也可以优化焊接的先后顺序,避免内应力.

网友:
Q345A是一种力学性能普通的材料,常用在不重要的钢结构上。焊后处理要看厚度,大于40mm必须做消应力。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也在跟有经验的师傅沟通,争取出来一个焊接工艺。

网友(2010-05-16):
Q345A是Q345材料中较下級者,需处理的必要性端視拘束性及板厚等等,預热需做好,厚度大于40mm必须做焊后消应力。

网友:
看你具体是什么结构啊,怎么装配的,最好是要尽量减小拘束度避免焊接应力。
钢板很厚焊缝很大得做避免层状撕裂的处理。

网友:
恩。。。厚度大于40mm的必须焊后消除应力,不便于回火的保温缓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