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去掉加工材料的磁性呀?急呀?在线等。

楼主(2009-07-23):
我龙门刨上加工一个直径514的管子,需要纵向用铣刀片铣开四份,就是将管子铣开后成份,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难办的问题,就是铣刀吃进2毫米后,刀缝里的铁屑出不来,产生了磁性,非常容易坏刀,今天我环了二个刀片了,就是出不来屑,为什么会产生磁性呢,我的这个管子是退了火的呀。求大家帮忙?

网友:
如果铁屑排不出来的话,可以把锯片磨成错齿
效果要好 很多。

网友:
压缩空气吹出,注意安全。

网友:
用冷却液冲或压缩空气。实在不行就用退磁器退磁看

网友:
估计是温度不够或者工艺处理不好

网友:
同意3楼,应该是有效的。

网友:
刀用错齿,加工用冷却液

网友:
消磁器去磁性

网友:
在龙门刨上用铣刀?是怎样的用法,我们厂也有龙门刨,想请教如何安装铣刀啊。

网友:
难以理解...。不知道你们最终想做成什么样的成品或者半成品。
我从工艺的角度判断,工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