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和钨钢焊接在一起的棒料...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7-23):
这是一支不锈钢和钨钢焊接在一起的棒料(图片中黑色端为钨钢,白色端为不锈钢),钨钢直径3.175硬度大概是HRC85以上、不锈钢直径3. 26硬度在HRC50-55之间。在他们焊接的地方有焊疤。我们想把焊疤去掉又不影响钨钢的尺寸,不锈钢尺寸不能小于3.175。难点是在焊接的时候两端之间有5丝以内的不同心度这样就在两端焊接的地方行成了台阶。我们用了很多方法都无法很好的去处台阶根部的焊疤。请位帮忙考虑一下。

网友:
可以考滤用电子束焊。

楼主:
我前几天试着用喷砂处理的方法来加工,焊疤去除了,但是也把不锈钢直径喷小了。

网友:
不锈钢上的焊疤可以用氢氟酸洗去

网友:
试试用无心磨床加工一下。

网友:
兩個不同材質的圓棒相接處,最好用軸孔配
然後在不是鎢鋼的材質內孔側面鑽的小洞用以進焊料,
一般我都用SKD11+鎢鋼然後用銀銅焊,比較好焊
不銹鋼與鎢鋼沒焊過

网友:
要想保证同轴度。最好把钨钢钻成孔。然后不锈钢插入孔内。再焊接

网友:
摩擦焊接如何?

网友:
考虑一下8#的方案吧!我觉得如果是大批量的话成本还会低些,而且同轴度会很好!

网友:
呵呵,您想做车针的毛坯啊

听说宁波信远这方面听说做得比较好。

组合结构一方面省料,另一方面夹持柔性好。

这里有专门刃磨的机床:http://www.monnier-zahner.cn/mz/m647_1.html

世界几大知名品牌Prima,Edenta,Hager & Meisinger, Komet, Horico, DFS Diamon 都用它。

网友(2009-10-02):
不再需要后续加工了么

网友:
过来学习了,大家的方法还真多呀,以后用得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