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平精机无心磨床圆度,加工压缩机曲轴---求助,急!

楼主(2009-07-23):
是加工空调压缩机的曲轴。短轴外径14。000MM 和长轴外径16。000MM。 不知道为什么短轴的圆度总是超差的三角形0。0025MM。       长轴很好在0。0006MM。砂轮也换新的。托板也换过。导轮修正器也是换新的。常规调整都试过了。还有要调试的请教?

网友:
夹具和支撑孔有没有问题?

楼主:
换了别的曲轴。长轴和短轴外径16。000MM。长轴和短轴圆度就可以在0。0001MM内。什么问题?曲轴都是一样的材料。不可以加工大小轴吗???

网友:
不知你那刀板是怎样设计的

楼主:
刀板用三座标打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把你那产品图发过来看一下,我一直从事无心磨床的技术指导和生产维修,也许能给你点意见,你那台阶刀刚好相差一个毫米吗,以前是不是磨的没问题,角度是多少度

楼主:
你要工件的图纸,还是圆度的图纸.刀架角度是45度.台阶相差是0.998MM.以前是做过的啊.没有问题.

网友:
确定角度也没有问题,

楼主:
角度是没有问题.

楼主:
还有什么常规调整?难度是磨床加工不了大小轴曲轴

网友:
加工肯定是可以的,你前一道工序的误差,台阶刀的角度一致性,

网友:
不过大小轴和同直径的轴加工是没那么好的圆度

楼主:
前一道工序是大0.03MM的.圆度0.003MM内.

楼主:
为什么加工大小轴圆度就没哪么好呢?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送料方式,或者在加工中的照片(磨削时的)

网友(2016-11-03):
日平外圆磨接触过没

网友:
可能中心高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换一种加工工艺,使用深滚压,不仅可以改变表面粗糙度,还可以提高抗疲劳强度,提高硬度,特别适合曲轴,有需要了解的QQ:30948286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一种加工工艺,使用深滚压,不仅可以改变表面粗糙度,还可以提高抗疲劳强度,提高硬度,特别适合曲 ...

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介绍下吗

这是一种全新的工艺,我发了帖子,你可以看看关于该工艺的介绍

网友(2021-12-03):
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