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流阀如何选定?

楼主(2009-07-24):
(图片)

网友:
阀能满足所需的流量、压力应即可!

楼主:
从换向阀出来的第一个分流阀流量是不是另两个分流阀的2倍?选择流量太大的阀是不是对同步有影响?

网友:
四油缸同步

这是两组分流集流阀的组合。选型应注意两组阀流量和精度。
流量:第一组阀的进口流量应大于四个油缸的总流量,第二组阀进口流量应大于第一组阀的出口流量,大于两个油缸的总流量。
精度:第二组分流集流阀的精度应比第一组阀精度略高些。
例如:油缸流量:13L/min, 总流量:52L/min.
第一组阀选SNFDA, 进口流量:32-60L/MIN, 精度:+/-10%
第二组阀选DGFDH,进口流量:24-36L/MIN, 精度:+/-4%
详见美国DELTA POWER 分流集流阀选型手册。
若油缸运行时,一个方向带载,另一方向空载,则可以考虑用一分四的齿轮分流器,分流精度高,通常用于油压机。
详见附件,齿轮分流器选型手册。
附件有一篇如何设计多支路同步控制文章,供参考

网友:
非常赞同4楼的看法
如果油缸小的话自己做一个四联同步缸比较经济,况且同步阀不能解决偏载问题

网友(2011-09-29):
好东西 啊 非常需要支持一下

网友:
没用过这个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