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夹具---请教

楼主(2009-07-24):
    有一硬质合金基金件量大,倒角难度大。这种夹具怎样设计?求救。

网友:
什么地方会用到这么小的倒角,第一次听说,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0.8还是0.08?你的量有多大?
如果有成百上千万,我有个解决办法.

楼主:
倒角是0.08.是一件长线产品。期待解决。谢谢。

网友:
用磨床改装成自动上下料,自动倒角,几年前做过一台倒圆棒的0.5,量大很好用!

网友:
楼主这个需要很特殊的夹具吗?
期待3楼“郭棚机器 ”的解答

楼主:
试过好几种都无法保证精度,此间要求很高。盼有好的方法。

网友:
我做的是"光纤连接器",精度够高了吧,且(陶瓷)材质硬度比你还高!

网友:
倒角看不出有什么要求,也没有公差???

网友:
图纸表达不完整 什么形状的 另一个方向得尺寸多少 尺寸精度多少

网友:
图纸不完整的嘛!楼主把图纸传完嘛

楼主:
急躁。没有表达清楚不好意思了。
是一件圆柱件,直径6.5,长度3.2.研磨件尺寸皆已到位不管,只管倒角,倒角有正负0.02公差。
倒角非常讲究,倒角后不允许工件倒角处有任何破裂。而这种材料是非常易碎的。【希谅解不宜透露材料名称】只是一种硬质合金类材料。对夹具的设计加工要求很高。

楼主:
看来的确有点难度

网友:
能否详细说说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0.08的倒角我倒第一次见!学习!!!!

网友(2011-05-27):
很想知道答案,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硬质合金的倒角应该在压制时压制成形,烧结后无需再加工。
如果要加工可以参考我的零件,直径4.9mm,长度4.8mm,倒角0.6X45°。

网友:
请问楼主,0.08的公差范围是多少,另外,材料是什么材质的?材料外径3.2,只需倒外角吗?

网友:
楼主工件这么小的倒角,公差也小,检测都是个难题。

网友(2013-11-27):
我也想知道,公差那么小

网友:
0.08的倒角???⊙﹏⊙b汗

网友(2015-01-04):
精度要求高了吧?用在什么地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