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轴承相关知识---请教

楼主(2009-07-24):
请教,在SKF 型录里面怎么查不到NCF2215V的轴承,然而在网上却能查到有NCF2215这个型号的。如果用NJ2215替换NCF2215的轴承对使用有何影响(装在进口行星齿轮箱里的)?还有像16044这个轴承在SKF型录上是不带M的,但是在我们备机里面拆出来的轴承都是铜保的而且上面钢印就是16044M,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怎么在SKF的网站上查不到NCF2215这个呢?你是在哪里查到的?

就算有NCF2215 安装尺寸与NJ2215一样,你用NJ2215去替代,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NCF是满滚子装轴承,特点是低转速高负载,载荷远大于NJ2215。所以你要了解设备的负载情况,再看NJ2215是否可达到要求。

另你提到的16044M这个问题,样本上一般标注的是标准保持架,实际可能有生产铜保持架,铜保持架,而你的设备里都是用铜保持架,可能是设备生产厂家选型有关。

网友:
2楼的回复很有道理,赞成!!!

楼主:
二楼的朋友你好,非常感谢你的解释。
我在附件里注明了替换轴承的位置,你看看我标出的地方用NJG2215替换NCF2215V是否可行呢?输入功率、转速、转向等数据我无法提供。现在能买到NCF2215V吗?
此行星减速机是用在TMB(盾构机)上的,一台TBM用8个这样的齿轮箱。

网友:
不用客气,这个我个人确定不了,但一般国外设备,都在小型化、结构紧凑化方向发展,所以如果原设备是用满滚子轴承,你用带保持架的普通圆柱滚子轴承替换,负载可能达不到要求。到时轴承可能发热卡死,损坏减速箱就得不偿失了。

如果你原来是SKF NCF2215V 你问一下SKF代理商是否有货,或者盾构机生产商,是否有零配件提供更换,当然他们的价格往往是最贵的。

另一个思路是找其它品牌替换,我想跟你确认一下轴承的尺寸,内径75mm 外径130mm 厚31mm最大轴向位移量1.5mm,如果是的话,我推荐德国INA轴承。这类满滚子轴承INA质量是最好最可靠的。如果尺寸与你原轴承符合,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你还有其它方面要了解的,可以继续跟贴或给我站内短信。

另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你的轴承已经损坏了,还要分析损坏原因,以免新轴承再次出现相同问题。还有就是要注意检查润滑油,是否清洁是否有杂质是否有损坏轴承的铁屑。以及检查过滤系统等。

网友:
解释得很好,专家!!!!

网友:
就满磙子轴承而言INA的货期比SKF的好,国内应该可以找到现货

网友(2010-08-12):
学习了,我们滚针轴承也遇到目录上查不到,但是网上查到的代号,比如NAV4006

网友(2010-09-27):
2楼是高手  膜拜中!!!!!!!!!!!!

网友(2010-10-27):
学习了,希望多交流,感谢2楼的精彩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