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减速器作增速器,可以吗,请教

楼主(2009-07-24):
打算用减速器作增速器,可以吗
普通老式减速器
要求精度不高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讨论过了,找找原来的帖子。

楼主:
谢谢了,哈哈,非常感谢

网友(2010-10-08):
可以可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要是你的减速机不是自锁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摩托车的里程线就是蜗轮驱动蜗杆,可以自己拆了看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