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滚压过程变形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24):
最近手头有一套生产纸桶的设备,在压纸桶桶底的时候铁皮总是变形非常严重,明显是压的过程模具没有过度好,本人对模具了解不是很深,希望高手帮忙指点下。
钢板后度0.6,纸桶直径600,桶底外圈要包一层0.6铁皮,把桶底封口。压出来桶底铁皮就奏的很严重,封底模具如何做比较理想???能过顺利过度。希望各位高工能给点宝贵意见。至谢!

网友:
不是很清楚楼主说的意思,0.6的铁板是事先就裁切好的?外圆多大?包住600的纸桶底部翻上来的边是多少?
还是没翻边?奏的部分是桶底部铁皮还是翻边的铁皮?
你们具体是怎么个压法?要说底部是一平面怎么会奏?

网友:
如果有图就更好,这样更方便大家讨论。

楼主:
大家一起讨论,欢迎指点,并给建议,谢谢

楼主:
因为压的时候底部铁皮外圈直径由大变小,所以过程会起皱,模具如何做比较理想,能够让它很顺的过渡就不会起皱,希望大家给建议,至谢!!!

网友:
滚压轮的R角很重要,R的大小和粗糙度应该会直接影响,还有旋转的速度也会影响。
直接贴平纸桶底部那圈铁板,和起奏那部分是一次成型的吗?

楼主:
说明下,滚得过程已经出来了,就是最后一道工序压桶底,是直接压合起来,外圈直径会有很大的缩小,所以才皱,现在是压的这个模具要如何做才能更好解决皱折。

网友:
从图形上面看,这个包边形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应该是施压的步骤或形式有不足。

楼主:
步骤形式?LS你指的什么,可以清楚一些吗?桶底是一个模具直接压合起来的,没有分什么步骤。

网友:
是把施压的动作分解(成步骤)来分析,没有看到现场(或模具),不好说你的模具哪个地方有问题;
只能臆断,如果是直接施压可能效果不佳,是否考虑附加一个旋压机构

网友:
原来包边和施压是分开的,是否可以考虑一起完成?这样就有滚压动作在里面,可能会好些。
不知道楼主模具是怎么做的?圆周R角上下直接拍平?

网友:
分解(步骤)不是分开!肯定是一次性装夹完成。

网友:
呵呵 欢迎超人大侠指正!
你推测他的600纸桶在包边施压过程旋转吗?他的包边和施压两个动作可否合成一个动作?他施压之前还有道折弯工序,不知他是哪道工序前做的。

网友:
以我们为客户做油桶类产品设备的经验,应该有旋转运动,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旋压”,包边和施压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动作。

网友:
超人回来的确乃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