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下面图的绘制方法

楼主(2009-07-24):
帮下忙

网友:
先找出圆心各自的位置,后画圆,然后修剪,不难的啊,
多动动脑筋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刚进学校的啊,这个图对于学机械的人来说简直是手到擒来啊!
相信自己多想、多画会有所提高的!

网友:
难在哪啊?说说体会,别人可以有针对的帮你啊!

楼主:
图中的4-R7.0怎么画

楼主:
画出来了。哈哈

网友:
你这个图本身就有问题,尺寸都不全的,你让人家量着画吗?有些线你认为是应该这样,但工人不认为这样,所以尺寸一定要标全.
还有是最好能把轮廓的总长总宽标出来,那样人家做工艺的好下料.

网友:
手到擒来
4-R7倒圆弧角就可以了``````

网友:
到圆弧或是用相切定理啊

网友:
先找圆心!!!!!!

网友:
你这个图本身就有问题,尺寸都不全的,你让人家量着画吗?有些线你认为是应该这样,但工人不认为这样,所以尺寸一定要标全.
还有是最好能把轮廓的总长总宽标出来,那样人家做工艺的好下料.
引用 网友A:

也许人家的零件要求的尺寸就是这样,就不存在说少了尺寸的问题!

网友:
图中的4-R7.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图中的4-R7.0是什么意思啊
引用 网友B:

四个半径是7.0的弧
不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标注2-R7.0
然后下面的那两个也应该标注上

网友:
这个不难啊,4-R7 2-R10倒圆角就行了,其他都好办

网友:
这个图不缺任何条件。4-R7用倒圆命令。标注式样要设置一下,把小数点后面的“0”都去掉。

网友:
先画出圆心,再画出各个圆,用直线相交好了再打断整理标注

网友(2009-08-23):
分享,回答里面有心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