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焊接---请教

楼主(2009-07-24):
我有个铝焊接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我用氩弧焊焊接1mm铝板,接缝处很容易烧透
请问焊接1mm铝板,电流和氩气流量应调到多少?占空比应调到多少?

网友:
这个要考虑能量和发热比。

网友:
根机器的类型有关,需要自己不断的调试,这是实际的经验

楼主:
我用的是WSE-200氩弧焊机,电流调到最小的20A的时候,还是很容易烧穿.

网友:
电流调到最小的20A的时候,还是很容易烧穿.

网友:
我用的是NSA500型非溶化极交流氩弧焊机,理论最小电流可调20A,焊接1MM最好有压板,来阻止变形,完全可以焊成鱼鳞片状,且双面成形,很容易烧穿原因有很多,1MM可以说并不算薄,空调冷凝器上的筋我们都照焊不误,至于气流量与占空比,好像我们过问的并不多,气流量我们只要保证在焊接区能使金属不被氧化,电弧能稳定的燃烧就行了,占空比对于我们现用的这类焊机来说,并没有该项调节功能,呵呵

网友(2010-02-25):
一个很容易的事情被你们搞的很复杂,搅拌摩擦焊试试你们就知道有多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