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齿圈---讨论

楼主(2009-07-24):
今天截了些关于片段齿圈的图片,来和大家讨论下。材料是ADI。大家可以谈谈它的应用,加工,制造等等,只要大家能想到的。

楼主:
没人响应,很是郁闷,望斑竹可以出来支持。

楼主:
又搜集了些图片,忘有人了参与讨论。

网友:
找了篇文章:

高韧性ADI材料的组织特征研究

等温淬火球墨铸铁(ADI)是二十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工程材料。因其强度高、韧性好以及优良的疲劳性能和耐磨性能等,自诞生起就广受关注,并首先在齿轮和柴油机曲轴等重要机械零件上应用。随着人们对ADI的认识及ADI制造水平的提高,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宽。目前等温淬火球墨铸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机械、建筑机械、工程机械、汽车和铁路等行业。美国、日本、德国和欧洲已先后发布了ADI材料的国家标准,标志着等温淬火球墨铸铁的制造和应用技术已经成熟。 ADI的奥氏体等温淬火工艺最早是由钢的等温淬火工艺借鉴过来的,因此过去曾错误的认为ADI的组织与钢类似,也为贝氏体。但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两者的显微组织是有区别的,ADI的基体组织是针状铁素体和稳定的高碳奥氏体,没有碳化物出现,而等温淬火钢的基体组织是由针状铁素体和碳化物组成。故美国材料试验学会于1992年正式将ADI的这种双相组织定名为奥氏铁素体(Ausferrite)。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奥氏铁素体组织是在贝氏体反应温度范围内形成的,但它不是贝氏体。奥氏铁素体反应在贝氏体形成以前终止。贝氏体组织对ADI是有害的。 按使用性能.ADI可分为三类:①高强度、高耐磨,而对伸长率、冲击韧度要求不高:②较高的强度,又有足够的伸长率和冲击韧度;③高伸长率和冲击韧度,且有足够的强度。高韧性ADI(即第③类)属于ADI材料中的高档品种,它具有高强度(σ<,b>≥850MPa,σ<,s>≥50MPa)、高塑性(δ≥7%)及高韧性(a<,k>≥80J/cm<'2>,无缺口试样)等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另外高韧性.ADI材料还有较好的切削加工性能,可以满足精加工的要求。目前对高韧性ADI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很多,但对其显微组织的具体形貌特征报导较少,而这一点也正是生产企业用来衡量铸铁质量,评定工艺好坏的常用方法,缺少这方面的技术文件必将给生产过程的进行带来一定的困难。为此本文通过对高韧性ADI试样进行系统分析,总结了高韧性ADI显微组织形貌特征,以及显微组织与机械性能的对应关系,以期为高韧性ADI的理

作 者:  董文玲

楼主:
又搜集了些英文资料 ,供大家参考,希望能给民族工业一点帮助。
资料里有一些关于ADI材料的标准和特性描述。

网友:
http://www.novatec-cn.com/Arthur-klink%20磨铣技术%20拉削刀具7.htm
http://www.novatec-cn.com/Arthur-klink%20磨铣技术%20拉削刀具8.htm
加工齿条的拉刀和拉床,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