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产品(车)总是有花纹状振刀,什么缘故?

楼主(2009-07-24):
为何我加工不锈钢产品(车)总是有花纹状振刀?什么缘故?

网友:
不锈钢也有好多种,你要说具体点,还有你所选的切削参数,
一般对于你这种情况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吃刀量太大、进给速度太快;机床震动;刀具磨损等......

网友:
看来你的材料比较硬

网友:
是不是装夹不够稳定所致,目前所遇到的不光是不锈钢材料,其他如铸铝,钢等一些材料也都会出现震刀现象,具体表现就像LZ所描述的那样

网友:
把你的情况说清楚点,用的什么刀具?转速?进给?切深?

网友:
机床地基不稳, 不锈钢材料比较容易粘刀. 引起切屑振痕.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刀具角度错误。

网友:
瞎说   ,怎么会振刀,你真是天才。。。是不是刀不快了,还是没选择合适型号的刀具

网友:
我这儿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粘刀

网友:
不锈钢也有好多种,你要说具体点,还有你所选的切削参数,
一般对于你这种情况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吃刀量太大、进给速度太快;机床震动;刀具磨损等......
引用 网友A: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
把硬抓换成软抓试一下,

网友(2009-09-12):
出现振纹,是不是工件太长,或机床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