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建模中的默认尺寸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09-07-24):
ansys建模中的默认尺寸的单位是什么?是英寸还是毫米?能直接设置成mm吗?

楼主:
这个问题问出去一个月了,现在终于知道点了
在命令流里输入“\units,si",SI对应的单位分别是m,kg,s,k
要是用cgs替换si,单位就是cm,g,s,°C
要是mpa单位就是mm,mg,s,℃

楼主:
对比了很多例子,感觉ansys默认的长度单位好像就是MM

网友(2009-11-26):
不是的,单位没有是你自己分析定的

网友(2010-09-04):
ansys默认的长度单位好像就是MM

网友(2010-10-22):
好像是没有单位的,是自己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