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件出现收缩现象---请教

楼主(2009-07-24):
我们公司最近铸造的球墨铸铁件,其重量也较小,但总出现收缩现象,改进过好几次工艺,但效果都不太好。最后经初步确认,认为是铁屑中含铬较多。请问各位大侠,铁屑中含铬,对球墨铸铁件有什么影响。如若赐教,可回至jin13056@163.com

网友:
按理说如果铁销中含有Cr的话,是不适宜搞球铁的,Cr为强烈的反球化元素。

网友:
我爱社区前辈  反球化元素还包含哪些元素呢?

网友:
有没有在模具上考虑补缩呢?

网友:
具体的含铬量你得首先检测出来。如果含量较小的话影响不大。性能问题亦可通过退火处理改善。
% @8 h- ~6 T8 }0 ]另外,钒(F)也是反球化的元素!另外还有好多种.可以查一下专业的资料.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