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移动门比较沉重---请教

楼主(2009-07-24):
我们厂的数控车床,车削直径为500,长度为1500,1000等规格的;一直以来,存在移动门比较沉重的问题;我们的移动门,是两扇门,面积比较大,除了遮挡机床的正面,还覆盖了顶面的一半;每一扇门的下面用两个滚轮在一块薄钢板做成的轨道上滚动的,上面也是用滚轮在槽钢里滚动的。结构大致就这样,请各位好友帮我出出主意,指出或者解决移动门开门,关门沉重的问题。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滚轮轴承是否损坏,再适当的调整一下位置

网友:
调整一下位置

楼主:
检查一下滚轮轴承是否损坏,再适当的调整一下位置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两位的说的调整位置,是指上下两处滚轮的轨迹的平行度吗。
如果滚轮容易损坏,是不是因为滚轮规格太小了,承受力太重的原因呢。
还有,我想问问,这种滚轮移动形式本身,是不是不适合呢;我观察过的一些国外厂家的车床,那个移动们很轻便,但不知道移动门是用什么形式移动的。
以上问题,再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滚轮大小没多大影响,关键是位置(包括滚道的位置),位置不当,肯定动起来不方便,滚轮里面都有轴承的.轴承磨损,损坏都会影响,国外机床的防护门同样是滚轮结构,不会有其它更先进的东西.只不过人家做工更讲,更规矩

网友:
我们厂的一台机床门是钢珠导轨。门是在一排钢珠上滑动的,很轻便的。

网友:
滚轮做大一点,轴承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