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葡萄酒打塞机的缩塞滑块,不知道采用何种材料---请教

楼主(2009-07-24):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葡萄酒打塞机的缩塞滑块,不知道采用何种材料,那位大侠可以告诉我。12CrMoAl或GCr12可以吗?这种材料要求耐腐蚀(有亚硫酸气体)并具有一定的硬度(HRC55-60)。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缩塞滑块是什么结构请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是由四个滑块组成,将葡萄酒瓶的软木塞缩小后打入酒瓶内。

楼主:
[localimg=180,102]2[/localimg][localimg=180,135]3[/localimg]附:滑块照片

楼主:
附:滑块照片

楼主:
附滑块照片

网友:
猜想这四个滑块这个形状

网友:
看不到照片

楼主:
是的,用什么样的材料?谢谢啦

楼主:
[localimg=180,102]1[/localimg]

楼主:
版主教我怎样上传照片,我传不上去呀。

楼主:
滑块如上图片

网友:
对12CrMoAl不了解,GCr12好像应是轴承钢。要求耐腐蚀的模具材料如   5GrMnMo、5GrNiMo、 3GrW8V 淬火、中温回火 ≥46HRC 用于成型温度高、成型压力大的模具。 38GrMoAlA 调制 氮化 ≥55HRC 用于耐磨性要求高并能防止热咬合的活动成型零件或模具。 40Gr、42GrMo 调制、表面淬火 ≥55HRC 用于制品批量生产的热塑性塑料成型模具。12GrNi2 渗碳、淬火 ≥55HRC 容易切削加工或采用塑性加工方法制作小型模具 铍铜 导热性优良、耐磨性好、可铸造成形。

楼主:
谢谢版主,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