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装配时,会提示约束无效,链接将被隐逸---请教

楼主(2009-07-24):
请教:在做装配时,会提示约束无效,链接将被隐逸,但同样方法作出的另一个链接就有效,而且不会被隐逸,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看你选定的参照一样吗

网友:
参照不一样,约束就会不同,同样一个摆放位置,可以用不同的参照

网友:
可能是约束条件过多,# e6 e& h8 F$ r% U" l
也可能是零部件没有分清

楼主(2009-09-19):
谢谢各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