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现场动平衡方法---请教

楼主(2009-07-25):
谁有离心风机叶轮现场动平衡方法,分享下。
如三点法,具体内容是什么
两点法?
划线法?

网友:
静平衡还是动平衡,我也想知道!

楼主:
动平衡,是免拆的现场动平衡

网友:
现场动平衡

  第一步,在联轴器轮毂处贴鉴相片,标出相位角,以鉴相片为零相位,取与旋转方向相反的方向为正方向。布置激光传感器于距鉴相片适当处,分别在轴承座①、②处水平方向安置加速度式传感器,由于转速为2980r/min,故用速度测量。在整个动平衡过程中,鉴相片的位置和激光传感器的位置和方向应保持不变。

  第二步,启动加压机待转速平稳后,将振通904调整为双面动平衡状态并进行测量,得到初始振动速度及其相位分别为:第①面(靠近轴承座①的叶轮):8.68mm/s、295°;第②面(靠近轴承座②的叶轮):7.33mm/s、285°。

  测量完毕,停机并打开机壳,在①面300°边缘处(见图2)加试重块115g,盖好机壳,启动加压机,待转速稳定后,把300°、115g输入振通904,当振通904屏幕中转速、振幅和相位显示稳定后,按回车键存储。停机打开机壳,取下试重块。在第②面270°(见图3)边缘处加试重块95g,盖好机壳,启动加压机,待转速稳定后,把 270°、95g输入振通904,当振通904屏幕中转速、振幅和相位显示稳定后,按回车键,振通904随即给出配重结果:第①面:165g、330°;第②面:120g、315°。

图2 一次加重位置图3二次加重位置?

  第三步,停机并取下试重块,按照振通904给出的结果,在①、②面同等半径上按要求加好配重块,盖好机壳,启动加压机,测量轴承座振值如下:轴承座①水平径向0.040mm、垂直径向0.035mm、轴向0.025mm;轴承座②水平径向0.050mm、垂直径向0?040mm、轴向0.030mm。

 ?此结果虽有显著下降,但仍然超标(标准应控制在0.030mm),决定再进行一次动平衡。按照以上步骤得出第二次配重结果为:第①面:65g、310°;第②面:45g、295°。

  按照此结果在第2、4级叶轮上(由于风机为五级叶轮,为使转子均匀受力,分别加在第2、4级叶轮上)分别按要求加配重块,加好配重盖好机壳后,再启动加压机,测得的振值均在0.030mm以下,符合标准。

网友(2012-03-15):
测量完毕,停机并打开机壳,在①面300°边缘处(见图2)加试重块115g,盖好机壳,启动加压机,待转速稳定后,把300°、115g输入振通904,当振通904屏幕中转速、振幅和相位显示稳定后,按回车键存储。停机打开机壳,取下试重块。在第②面270°(见图3)边缘处加试重块95g,盖好机壳,启动加压机,待转速稳定后,把 270°、95g输入振通904,当振通904屏幕中转速、振幅和相位显示稳定后,按回车键,振通904随即给出配重结果

网友:
原理采用影响系数法,现场操作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