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形界限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25):
各位师哥师姐你们好啊,我在图形界限上用200,100做为图形界限为什么打印出来 图不能布满整个纸张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把文字设置为3。0可在图形界限为1500,1000时标准的字体怎么会很小啊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帮忙指点这几个问题。

网友:
图要布满纸张,你得在打印对话框设置才行。
第二个,这得看你的打印比例是多少。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在打印时选窗口,然后选择你的图形,还有是你设置的图幅不和打印纸成比例啊!!

网友:
200,100 本来就布布满整张纸吧

网友:
在打印设置里面选择A4纸,(297*210貌似这么大吧!)你才200*100,在1:1的情况下当然铺不满了,选择适当的缩放比例,选择窗口,布满整个图纸,居不居中看你自己了,应用到布局,预览(提倡),然后打印即可。
1500*1000里面你选3.0是小了,换大点是再试试

网友:
谢谢上面的大哥!刚刚试过 可以!

网友:
对!6楼说的对!

网友:
聽六樓的,準沒錯!

网友:
没有 打印机没有试过,吸取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