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5T的冲床大梁有裂缝了,怎么修复比较好?

楼主(2009-07-25):
我冲床两条大梁都有裂缝了,现在看下裂缝长度占领大梁2/3。电焊估计强度不行,用夹板怕打了孔强度有大的影响,恳请各位老师父指点下

网友:
怪怪

不考虑焊接变形
裂纹打坡口焊接磨平.加强板钻塞焊孔,与主体焊接(外形四周,塞焊孔)

网友:
裂缝长度占领大梁2/3   不知道维护设备的之前是去做什么去了

这么大的裂缝才被发现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的,竟然机床有这么大的缝,学习了。

网友:
大梁材质为HT200,焊接强度很差,不能采用焊接的办法。
想办法弄加强板吧

网友:
铸铁件在这种受力状态下用什么连接都不可靠,就算当时连接好了,过一定时间又出现间隙。

网友(2009-10-19):
就是焊,去年我厂铸铁都焊上了

网友:
裂这么大还能冲啊,真厉害。。。

网友:
用绳子捆上行不行,韧性好点的,这样不需要打孔,瞎说的

网友:
粘接,粘接技术又称为冷焊接技术及化学密封技术. 在机械的维修过程中,发现有很多方式的零件失效,比如:磨损、走外圆、松动、腐蚀,都可以运用工业修补剂或密封锁固涂敷、修复

网友:
见识了,还不报废!

网友:
还是换个床身吧,或是换台新的。目前的修复办法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原来的强度的。

网友:
只能焊接修复。但工艺复杂。

网友:
修复成本不低,修完了也不能再顶25吨用,精度也不行了,尽量换床身吧。

网友:
换掉失效部件,或者整体报废。

网友(2011-11-12):
专焊冲床,铸铁设备,质量保证13303068215    良子

网友:
我厂一台1000T摩擦压力机  右边大梁基本上断开了   老板舍不得报废  也是找人焊的

网友(2011-12-30):
还是焊接吧,焊后在外面加一块补强板。我修过剪板机大梁,就是这样。可以用一段时间,修后肯定达不到原来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