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由48个齿改为72个齿,大径改变。其余不变,怎么改啊?

楼主(2009-07-25):
齿轮由48个齿改为72个齿,大径改变。其余不变,怎么改啊?

网友:
什么叫其余不变,难道你想让齿数变大,模数变小,而基圆直径不变吗?

网友:
很简单的,用原来的模数结合公式计算下就好了,
名称  符号  公式
顶隙系数   cx  cx=0.25
齿顶圆系数 hax hax=1
分度圆直径 d   d=m*z
齿顶高     ha  ha=hax*m
齿根高     hf  hf=(hax+cx)*m
齿全高     h   h=ha+hf=(2*hax+cx)*m
齿顶圆直径 da  da=d+2*ha=(z+2*hax)*m
齿根圆直径 df  df=d-2*hf=(z-2*hax-2*cx)*m
基圆直径   db  db=m*z*cos(alpha)
齿距       p   p=pi*m
齿厚       s   s=pi*m/2
齿槽宽     e   e=pi*m/2
        中心距  a   a=1/2*(d2+d1)=m/2(z2+z1)
顶隙       c   c=cx*m

网友: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是否是变位圆柱齿轮、斜齿轮、螺旋齿轮,都不清楚中

网友:
这个...其余不变说得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同意,还是把“其余不变”说清楚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只能重做,呵呵

网友:
改图纸好改,重新计算
如已加工,只有重做

网友:
没太懂,MZ是定数,Z变M变

网友:
不大懂,厉害啊

网友:
太高深,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维修啊 ,别光变一个齿轮,可以两个齿轮都变就可以啊。

网友:
看来基础知识不扎实呀,中国教育的问题就是不注重基础。

网友:
对的,赞同,中国的大学教育很有问题

网友:
说的是外行话,哈哈

网友:
请搂主说得明白些

网友:
楼主的意思可能没表达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社友,说得有点不清楚,,,
齿距p 不变,齿高h 不变.file:///D:/1.jpg其它齿根圆,齿顶圆.........都可变.
样式不变意思是,保持原来齿的形状.

网友:
最好能用齿轮专门术语,比如模数 齿数 有无变位系数等

网友(2010-10-08):
很简单的,用原来的模数结合公式计算下就好了,
名称  符号  公式
顶隙系数   cx  cx=0.25
齿顶圆系数 hax hax=1
分度圆直径 d   d=m*z
齿顶高     ha  ha=hax*m
齿根高     hf  hf=(hax+cx)*m
齿全高     h   h=ha+hf=(2*hax+cx)*m
齿顶圆直径 da  da=d+2*ha=(z+2*hax)*m
齿根圆直径 df  df=d-2*hf=(z-2*hax-2*cx)*m
基圆直径   db  db=m*z*cos(alpha)
齿距       p   p=pi*m
齿厚       s   s=pi*m/2
齿槽宽     e   e=pi*m/2
        中心距  a   a=1/2*(d2+d1)=m/2(z2+z1)
顶隙       c   c=cx*m
  请问这个公式里相关的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有什么不能变的,叫悟空来变就行了

网友:
齿数都变化了,跟齿轮有关的参数都会发生变化吧!
你这个还真新鲜也

网友(2011-11-03):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晕,不会连与他配对的齿轮也不变?中心距不变?

网友:
3楼正解,用以前的模数m结合公式计算就好了!公式3楼也有!

网友:
估计只能重新做了啊 现在钢铁跌价了

网友A:
这样只能重做,呵呵

网友:
其余不变  是什么概念呢

网友:
先计算了再重做呗。。。没专业术语。。不太懂

网友:
大径改变,其它不变,可以推出模数也不变吧。分度圆也要变吧。这里面问题本身问的就有问题。可以看看齿轮的计算流程,详细计算一下。教科书中的计算参数算出来的结果有些离谱,应该自己从力学上进行推导,然后确定各种系数,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更贴近实际,有时候尺寸可以相差好多倍。自己计算一下,下次就不用求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