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径向方向,和轴向方向?

楼主(2009-07-25):
请叫各位什么叫径向方向,和轴向方向?

网友:
轴承内外圈都是圆环,沿其轴线方向为轴向。而沿“圆环”的半径方向即为径向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

网友(2011-11-22):
比如这是一要轴 X——————————————Y
XY方向轴向,上下是径向

网友:
比如这是一根轴 X——————————————Y
XY方向轴向,上下是径向

网友:
四楼好形象啊,受教

网友A:
双手平举,原地转圈,从头到脚的方向就是轴向,两手指向的方向就是径向。

网友:
比如一个圆柱,沿圆柱的截面 的半径方向就是径向。圆柱的中心轴的方向就是轴向

网友:
哈哈哈····四楼说的很明白啊!支持一下

网友(2011-12-26):
轴向与径向是旋转体的受力方向判定,
一般旋转轴的方向就是轴向,与旋转轴垂直的方向就是径向。

网友:
百度一下 很方便的 呵呵

网友(2012-05-29):
六楼的比方形象,哈哈

网友:
与轴线平行的为轴向,与轴线垂直的为径向

网友:
看六楼,楼主的明白了?

网友:
径向,就是直径方向,轴向就是轴的方向。

网友(2014-08-01):
引用 网友A:
双手平举,原地转圈,从头到脚的方向就是轴向,两手指向的方向就是径向。

distance.....

网友:
楼上的好形象啊

网友:
沿轴线方向是轴向,垂直于轴心的方向是径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