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四方---求救

楼主(2009-07-25):
铣四方15*15切削量2.5毫米,机床是数控四方车,用什么刀具能达到0.8光洁度

网友:
0.8难达到
可否留点量后上磨床

楼主:
不是,我刚才搞错啦,是用什么刀具能耐用一点,我现在的刀具只能做20来个产品,一个刀头要20大洋,成本太高啦

网友:
你现在是使用什么刀具?工件材料?
有设备加工照片,零件图吗?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CCMT060204HQ-CA5525数控刀,设备是数控铣方车床,材料是45#外径是20对比是15

楼主:
也就是说把一根20外经的材料铣成15方,材料是45号钢。吃刀量2.5毫米一边,设备是数控六方车。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数控刀耐用点?

网友:
你用的刀具是 京瓷品牌的, 特点,价格相对便宜点,线速度不高,刀具寿命也偏低,跟国内刀具的水平差不了多少。 你的精度要求蛮高哦,修光刃刀片“以车代磨”的特点肯定可以满足你的,周一我帮你查下合适的刀具。你现在的刀片只加工20来件,换刀的时间就够呛的了。 对了,跟你讲下,如果你的精度要求很高,建议你购买台对刀仪,要做大做强的话必须要准备的。对刀仪价格在10多万,不到20W,建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