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磨削毛刺

楼主(2009-07-26):
我公司生产汽配产品,大部分需平面磨削,产生磨削毛刺。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快速去毛刺,节约成本?现在我们使用钢丝轮或手工挫,效率低!请教!!!!

网友:
用小电磨头,装上旋转锉.

楼主:
旋转挫也用过,只是倒空的毛刺!

网友:
用去毛刺机

楼主:
毛刺机?哪儿有,介绍下原理,可以吗?谢谢

网友:
采用振动去刺机,不过要看零件的大小。

网友(2010-09-09):
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能在加工的时候就不产生毛刺

网友:
还有很多,我以前传过这个论坛。你可以找找那帖子

不过说实在的,这些方法没什么普适性,不是能拿过来就用的。

希望能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其实不理解磨削是怎么产生毛刺的。

网友:
谢谢LZ,辛苦可谢谢LZ,辛苦可谢谢LZ,辛苦可谢谢LZ,辛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