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我们厂的两个柱塞缸,缸桶内壁都很粗糙---请教

楼主(2009-07-26):
柱塞缸的缸桶内壁是很粗糙的么? 前天我拆下我们厂的两个柱塞缸,发现缸桶内壁都很粗糙,一个缸内壁是称螺旋线式的旋转并带点凸台、另一个则相对好点。请问正常么?
要是正常的话,那他运动的时候会很容易察伤O行圈的啊。 呵呵、还一个问题就是柱塞缸一般是起什么做用的啊,为什么要用柱塞缸呢。什么样的工况就要用柱塞缸?

楼主:
急需要答案啊,谢谢各位专家教授呢,

网友:
柱塞杆来说,仅有柱塞和导向套有相对滑动,所以一般柱塞外壁加工光滑一些就可以了,钢桶内壁由于不发生相对滑动,所以对粗糙度没有较高要求,一般精车就能达到使用要求。柱塞缸由于加工工艺简单,一般在大吨位液压缸采用这种结构一般柱塞缸结构可参看下图,主要由外钢桶、柱塞、导向套、压盖四部份组成

网友:
3楼讲得好啊

网友:
3楼讲的是对的。

网友:
油缸的区别在,一柱塞,二活塞,相信楼主公司所用油缸为柱塞缸。正如三楼所说的原理一样。

网友:
很正常的 柱塞缸和复动缸用法不一样的

网友:
3楼讲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讲得好   3楼的

网友(2009-09-06):
3楼讲的是对的

网友:
有更详细的技术分析文章和图纸吗??????????????

网友:
3楼的回答挺全面了

网友(2009-12-19):
3楼讲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