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8CTYDBBDP0P4轴承的这些后缀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26):
7018CTYDBBDP0P4轴承的这些后缀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看他的产品册不就明了

网友:
7018 角接触球轴承,
C 接触角15度
TY 老型号,现在都改成TYN 滚动体引导聚酰树脂保持架 连续使用温度极限120摄氏度
BDDB 组合表示,但这个BDDB没接触过,样本上也没有查到,请再核实   如果是BDD 表示4列组合
组合后面应该还有预紧代号,但没有看到你列出来
P0 这个在NSK里也没接触过
P4 P4级精度

网友:
楼上老兄,你的解释不完全正确!

7018CTYDBBDP0P4     这个型号我想有误,应该是:7018CTYDBBCP0P4

这两个没错,引用:
C 接触角15度
TY 老型号,现在都改成TYN 滚动体引导聚酰树脂保持架 连续使用温度极限120摄氏度

DBB:4列组合(DBB才是四列组合,BDD根本就是不组合方式)
CP0:特殊预紧游隙
P4:精度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但好像特殊预紧游隙(CP0)就是CP吧

网友(2009-08-31):
支持楼上的说法,但好像特殊预紧游隙(CP0)就是CP吧
引用 网友A:

CP0 特殊预紧游隙是的数值范围的   数字不同,值也不同!

楼主:
这个型号是在说明书上抄的。具体使用情况是主轴前段2各DB形式安装的,主轴后端3各并联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