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械零点和数字零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7-26):
数控机械零点和数字零点有什么区别,数字零点怎么定

网友:
有机械零点的机床,零点相对于机床是固定的
没有机械零点的机床,零点是自己设定的,是浮动的
通常数字零点定在不妨碍装卡零件,安全的位置

网友:
楼上说的片面但正确。

网友:
便宜的机床都没设定机械零点,那个机床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的坐标,你可以回零来消除误差。程序零点是自己设定的,以方便加工编程为基础,一般以工件的轴线和左端面或右端面的交点为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