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普通的数控机床铣床能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09-07-26):
麻烦问大家一下,当下普通的数控机床铣床能达到的精度是多少?能加工的表面粗糙度是多少呀?我是学生没有什么实际的经验,因为要用到参数所以麻烦大家了。

网友:
精度主要还要看床子的好坏了。精度最多在0.01左右,粗糙度和机床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在于刀具的材料,走刀速度,和转速。

网友:
粗糙度和机床 特别是主轴有直接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