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倒圆角时,可不可以倒一半的?能不能设定个截面终止的?

楼主(2009-07-26):
如题? 我找不到在哪里设置这个到圆角命令吗

楼主:
有没有知道?

网友:
有知道的可以借鉴一下,谢谢楼主提出这么好的问题

网友:
进入倒圆命令之后,在显示半径的地方用鼠标点按,会出现“添加半径”的选项,选择之后会出现新的半径点,根据具体要求可以增加多个节点,只要修改节点的半径就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即可以把要截止地方的倒圆半径改为0

网友:
你那么整就会出现渐变圆角,而这是不符合加工工艺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切除扫掠

楼主:
找到了,在选项里可以设置的,大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