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的吸油管这样布管对吗?

楼主(2009-07-26):
各位网友:最近我们单位安装一个冷凝机用到一个齿轮泵,齿轮泵安装完以后噪音很大,并且吸油管有不小的震动。他们是这样安装的,吸油管从油箱出来一个上下大约80cm长油管之后横向布置大约一米左右的油管,中间一个法兰,一个弯头然后接到齿轮泵上。请问大家这样的布置合理吗?都有哪些因素造成泵的噪音与振动?

网友:
吸有高度大概多少, 管径合适不, 管道中最好加个管夹,

网友:
对的,看看是不是管道放置太高了。

网友:
主要是观察管道的安装是否有固定装置,如果长距离悬空会导致震动;再者得看管道是否与别的管道干涉存在干涉震动时会互相碰撞产生很大的噪音。

网友:
在中间用个避震喉一额可以的,可以减少管路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