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彻底解决呢?(高手指点)

楼主(2009-07-26):
在车间的刨床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彻底解决好呢?
附图:

网友:
彻底断掉了?
可能是材料不好, 可能是这个结构有缺陷(感觉应力集中比较厉害,受到外力后,容易断裂)
这么大的钳子,应该不容易发生这种问题的。

网友:
买质量好的钳子,紧固的时候不要拼命的砸。

网友:
质量不好吧,我们厂从来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螺母材料的问题。
安装槽上的紧固螺钉是否松动,承受冲击载荷吗?

网友:
这样的损坏,一个是螺母的材质问题.二是夹紧工件时用力过大,一般用加长的套筒用力夹紧所至.三是螺母与丝杆的配合间隙过大,丝杆螺纹外径过小,在受力时只吃到螺母的内螺纹的牙齿的顶部.就会出现如图片三的损坏形势.

网友:
夹活时钳口变型,一般是上跷.不用力活夹不紧.越用力跷的越严重.最终导致钳子损坏!

网友:
太用力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的指点!是否能够改造一下或用其他的办法,使情况改变呢?

网友:
      1 修刮钳子导轨减小间隙

       2修磨钳口
9# chasary

网友:
1 修刮钳子导轨减小间隙

       2修磨钳口 9# chasary
顶一下这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