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150精密车床电磁离合如何调整?

楼主(2009-07-27):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上海第二机床厂产的CM6150精密车床,离合器的结构?车床吃刀无力.是否与电磁离合有关?
磁离合能不能调整夹紧力?

网友:
如果是摩擦式的,调整比较简单。很多都是通过增加或者减少垫片来调整间隙的。说明书中都有合理的间隙范围。当然如果摩擦片磨损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需要更换了

网友(2009-12-10):
换个电刷。

网友:
换一付电刷就好了,不行打我电话1395810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