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槽径测量方法

楼主(2009-07-27):
各位:
    关于内槽径的测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及工具请指教,详见附图

网友:
内槽游标卡不行么?实在不好就破坏实验了。

网友:
补充楼上的,还可以用圆盘形测针

网友:
内径卡规或内槽卡尺 不是什么高精度的测具 很简单

网友A:
如果是批量的话 做个专用检具很容易测量

网友B:
精度不高,工件也不大,但槽宽只有1.6,一般方法测量颇不容易,内槽卡尺,专用检具只怕放不下

3楼的兄弟介绍说用圆盘形测针,不知其详,能否给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做个通止规,方便!!!!

网友:
整个带表的收张内径测头,比对测量

网友:
有量就做个专用量具吧,

网友:
回6楼兄弟:像块饼干一样的。不能吃啊

网友:
用带表卡规

网友:
我们有专门测量这类零件的小测量台!请看附件图片!如果不清楚可以找我要。请告诉我邮箱我可以发给各位!
测头厚度0.4mm,  测头内孔尺寸测量范围是24-70mm , 测头可以调节高度0-20mm方向都可以调节,这个内孔槽距端面4.5mm,在这个标准范围内!
此测量台原用在瑞士制表零配件测量上。

网友C:
百分表卡钳

网友:
你们那里没有带表的卡钳吗?
我们都是用它量这种尺寸,精度也很高的。

网友:
推荐内径表卡钳

网友:
大哥,注意看图纸,槽宽1.6mm,一般内径表卡钳头部早就超过这个了,进不去啊!

网友:
非标定做直径1mm测量头

网友(2009-10-26):
用高度仪  做个盘型测头  高度仪可以自动获取高点及低点

网友:
内径千分尺应该可以

网友:
高度仪(测高仪)选配附件里面就有盘形测头的,可直接使用!

网友:
现场使用可以做个内槽卡规的,挺方便的!

网友:
用收涨专用量具测量,很简单

网友(2010-02-04):
H12的配合用不着什么高精度的内侧游标卡搞定!

网友(2010-05-22):
游标卡尺可以测量内径,如果是批量生产就专门做一个量具测量,精度不高时可以用类比法

网友:
卡簧槽,槽内放上标准垫圈间接测量。

网友:
使用CCM用圆盘形测针检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1MM的测针会碰的,半径才0.5啊,还有个杆呢!!槽单边就有1啊,还没有碰到槽就叫了啊,内沟槽卡尺可以啦

网友:
我见过35-55mm的带表内径卡规,可以买到。

网友(2011-07-27):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批量的话 做个专用检具很容易测量

大哥你好!这个检具需要怎么做。在线等待你的回复!谢谢QQ1359933033+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百分表卡钳

版主你好!我想问下有关内槽测量的方法!内槽测量如果做个量具应该怎么做,在线求你帮我解答!!谢谢我QQ1359933033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可否把您要测量的内槽图发上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理论上,内槽能加工就能测量。

网友:
我看还是做个通止规吧,简单实用经济快速易操作无需添置设备不需要额外投资;

网友:
差,看错了,还以为是测槽宽。
找个内径卡尺,两头焊根直径小于1.6的针来测量,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1/代表内卡规。
2/象TESA测高仪配有专门的测槽的测头,很方便。

网友:
内孔凹槽一般需要同时测量直径,宽度,底部圆角,有时甚至有形位公差要求。单单测个直径办法很多。请问能否同时测量多参数?我们对于批量的小零件都是剖开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好!我想问下有关内槽测量的方法!内槽测量如果做个量具应该怎么做,在线求你帮我解答!!谢谢我QQ ...

网友(2011-09-13):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批量的话 做个专用检具很容易测量

齿轮画法谁能棒棒我啊QQ1359933033

网友:
内卡规  就可以的。。。。

网友:
  买个塞规,在截几段,处理一下,用塞规测量,

网友:
10楼正解,盘型针头就可以了

网友:
内槽游标卡不行么?

网友(2011-10-16):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高,工件也不大,但槽宽只有1.6,一般方法测量颇不容易,内槽卡尺,专用检具只怕放不下

3楼的兄弟介绍说 ...

槽宽1.6mm用槽径卡尺确实不好测,即使勉强测出,结果也不准确;
使用圆盘测头可以,但需要订做,宽1.6mm,测头最大厚度最多1.2mm,属于特殊要求,并却也不好测。
最好是专用赛规,简单方便可靠,价格也便宜。坛内有大把做这个的。
时隔多载,相信此事已经解决,不知楼主可否将测量方法告知于众。

网友:
有量就做个专用量具吧

网友(2011-11-17):
这里介绍的还是不少的

网友(2012-01-10):
小弟也遇到同样的烦恼,还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