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泵的选择:设备上用一油缸推动物体,需要大的推力而速度要平稳

楼主(2009-07-27):
设备上用一油缸推动物体,需要大的推力而速度要平稳,怎么选择合适的液压齿轮泵?

网友:
你先得决定缸径和最大速度。计算后再选择油泵

网友:
根据需要的力计算油缸的直径,计算泵的流量,根据力可以算出压力确定泵的额定压力,综合排量,压力再根据转速算流量,结合电机的转速,最后确定泵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