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液压缸进回油路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27):
请问各位前辈  液压系统中液压缸进回油路标注问题:  一只管子标注 DN25      56 LPM  ,另一支管子上       DN25   35 LPM   还有LPM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流量的话  那么管径一样的话,流量不一样么?流量与管径有什么关系?  为何有的图上液压缸进出油管经是一样的,流量标的一样?有的标的不一样?有的管径大的比管径小的标注的流量大,请问这里管径与流量有和关系呢?谢谢

网友:
LPM是流量单位啊,L/min
个人认为油缸两边的受力面积不一样,这样做的原因是让活塞运动速度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画图人自己表的把,虽然管径一样,但是如果串在回路上的流量阀调节的不一样,那么流量就不一样了呀。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