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粉末冶金烧蚀问题

楼主(2009-07-27):
公司生产粉末冶金件产品经常出现烧蚀(特别是带齿件-齿轮)
请问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有何高招,请指示!!

楼主:
氧化起皮又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
对了我们用的是:南京恒超工业设备的网带式粉末冶金炉
1表为680度   2表为800度   3表为900度  4表1050度   5表1120度    6表1120度  7表1050    网速为100mm/mm  冷却带温度2表分别为60度、40度  本体部流量1.5  徐冷部流量1.2   冷却部流量1.2  尾部流量1

网友:
七喜   网友好!
.
烧蚀现象一般发生在“薄”的地方和“尖锐”的地方。
如果,在这类的地方用一种什么材料覆盖一下,也许能行。
.
比如,用黄泥糊上一层,待凉干后再加温如何?
.
syw  090730---03.17
.

楼主:
现在要不就是烧蚀!!
爆皮出现的部位不定......

网友:
七喜   网友好!
.
街上卖的炒熟的带壳的花生、栗子,是在一个旋转的加热锅中,
将带壳的花生、栗子伴着沙子一起炒,炒出的成品色泽非常均匀。
如果,不加沙子直接炒就容易炒煳。
其原理是:利用沙子的分散性,将过热的部分分散开来,导向他处。
.
不妨利用上述原理,将待加热的粉末坯料也埋入沙中,如何?!
.
syw  090731---01.25

网友(2009-09-17):
可以用镐沙

网友:
看来粉末冶金专业的人比较少呀,建议加大气氛流量,也可在400℃烘2个小时再烧,详细请询YGBS@QQ.COM

网友:
前三块表温度下调100度!不行再下调50度!保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