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床就报警,显示如下---请教

楼主(2009-07-27):
你开机床就报警 显示:
报警信号 307 APC X轴 BATTERY 无电 1
报警信号 307 APC Z轴 BATTERY 无电 1
各位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该如何解除这报警。
谢谢大家了 在线一直等。

网友:
编码器电池报警,请在开机状态下更换电池

楼主:
编码器电池在那里呢啊 大哥

网友:
看说明书啊  上面肯定能找到更换电池的方法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