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调质呢?

楼主(2009-07-27):
所谓调质,他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那种条件下需要调质,而调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请大虾谈谈?

网友:
调质
将淬火后的钢件进行高温(500~600ºC)回火
调质一般是在粗加工之后进行的
细化晶粒,使钢件获得较高韧性和足够的强度,使其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

网友:
改善材料的切削性能

网友:
不爱运动的人,身上的肉就和感冒后的浓鼻涕一样,磕磕碰碰的都可能把胳膊腿折断。

让他加强锻炼,变的象史泰龙一样,从万米高空摔下也只会弹两下,不会摔装坏啥。

你说都是肉长的,为啥区别那么大呢?

网友:
比如你要求材料有足够的硬度和耐磨性能,那么我们一般做淬火处理
比如你要求材料有足够的综合性能,那么我们一般做调质或正火处理
比如你要求材料有极高的弹性极限,那么我们一般做淬火后中温回火处理
一般来说应你的需求不同,而调整热处理方式

网友:
调质处理quenching and tempering:一般习惯将淬火加高温回火相结合的热处理称为调质处理。调质处理广泛应用于各种重要的结构零件,特别是那些在交变负荷下工作的连杆、螺栓、齿轮及轴类等。调质处理后得到回火索氏体组织,它的机械性能均比相同硬度的正火索氏体组织为优。它的硬度取决于高温回火温度并与钢的回火稳定性和工件截面尺寸有关,一般在HB200—350之间。
1# zhanghuaqiong

网友:
scm440的鐵材經過調質後,會使加工更安定

网友:
顶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