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放大板的问题

楼主(2009-07-27):
我是做机械的,问一些电气上的菜鸟问题 大家表笑我

控制一种型号比例阀的比例放大板 如果更换到另一种型号的比例阀上时 是否需要重新调整参数;如果不调整的话 时间长了是否会把板子烧坏(或者损坏);因为公司搞电气的临时去其他地方了,偏偏临时有电气故障,他电话里又表达不清,我只能自己琢磨着干了 ,设备上的比例放大板换了两块都是同一个输出端没有输出了,是否是外部短路造成的,比如说接线端子处短路或者线圈处短路,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每种比例阀都有其配套的放大板.查一下该比例阀应配制什么样的放大器.放大期不可互用.

网友:
关键你得看接口,信号类型一样不?我觉得只要一样就可以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配套会将板子烧坏的.

网友:
顶多就是功率的问题,

网友:
这种就像攒电脑,接口,信号类型,功率对了,估计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主要是匹配问题,因为不同的比例电磁铁的特性是不同的。如果比例电磁铁的特性是一样的就没有问题,反之。

网友(2009-09-23):
对于比例放大板关键还是和比例阀相匹配,主要看设定的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是不是能满足比例阀的控制要求,一般放大板上都有安全保护的保险,板子一般不会被烧,选型不好保险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