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锥度问题

楼主(2009-07-27):
普通的C6140车床,现在车内孔与车外圆出现反方向的锥度,离主轴箱近200的距离相差有0.03毫米,应该是导轨磨损所致,请问有什么办法修复?

网友:
普通的C6140车床,现在车内孔与车外圆出现反方向的锥度,离主轴箱近200的距离相差有0.03毫米,,请问有什么办法修复?
引用 网友A:

===========================
“应该是导轨磨损所致”-----导轨都有磨损的,只是看磨损大与小,你上述情况差0.03,算小的了,(估计是主轴旋转轴线与大导轨反偏了),可以调整床头主轴轴线与床身导轨的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