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车螺纹有磕碰现象该怎么处置

楼主(2009-07-27):
普通车床车螺纹时候,发现床身下面的长齿条与溜板箱内齿合的花键配合不是很好,导致车螺纹时候会出现间断的跳刀,使不能正常车削螺纹,请问这个该如何修理?床身下面的长导轨装配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2009-08-27):
这个贴子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说两句呀!我来。
一:你的齿条是不是已经和轴之间有太大的间隙了?如果有,那么说明导轨磨损,导致溜板下降,应大修机床,重磨床身,但大修后的精度肯定赶不上原来的精度。
二:你的齿条是不是和轴之间的间隙时大时小?如果有就说明你的齿条轴弯了,换上一根就行了。
三:重装齿条时要注意配合间隙的大小,装好一根后装第二根时要用第三根反着贴在第一、二根上。就是说第三根的齿咬住第一根和第二根的每一根的一半的齿。装的时候注意高度问题。都装好不要打锥销,用手轻摇全程,没有死点,没有太大的间隙,运动自如,就可以打上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