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齿数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9-07-27):
又要从新做了!这次我想计划的搞懂圆柱斜齿轮。请高手指导一下,下面软件计算来的各组齿数优劣。我可以随点选一组,除了传动比最相近的原则外,我不知如何才能选出的更好的一组。减速机计划做成平行轴的,减速比16,电机11kw,加速度36m/s  ,载重2吨。

楼主:
顺便把计算用的软件也给上传了,方便大家看。最后一级麽数是6,这个是不可变的,减速机外形是长方体,

网友:
两级传动可参考ZL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什么是zl
?这个概念一直没有听说啊!

网友(2010-05-04):
没有威望啊,下不了,小弟初到

网友(2010-07-03):
请高手指点,我也想知道

网友:
帖子太多啦,滚动太快,问题还没解决,我的帖子都滚到后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