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90牛头刨,背压阀的安装位置---请教

楼主(2009-07-28):
     B690牛头刨,工作台自动进给时有时无,说是背压阀压力不足所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背压阀的安装位置,找不到它.有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以前我处理过这样的问题,修理了好几次才修好。就是不知道故障一样不。
1.机械故障。
进给油缸内的齿轮、齿条损坏以及丝杠丝母等传动环节故障。
2.油路故障。
进给油缸控制阀(送刀阀)有卡阻现象。
送刀阀的换向控制阀及针型阀(换向压力)故障。
系统压力调整不对,用球形阀调整。    我单位B690就是系统压力过低造成的。

网友:
你说的背压阀是图纸上的阻力阀,作用是调整系统中工作行程时,回油路阻力。在1级进给时,工作台进给所必需的压力。必要时用此阀调整。

楼主:
        首先感谢师付指教.我的问题是不知道背压阀在机床上的具体位置,还请师付赐教.

        另外因地区不同,可能会出现同一个阀名称叫法不同,但其在液压系统中的作用应该是相同的.现在好多书上对同一个阀的叫法也不一样.真没办法,只有在机床上找实物了.
3# 夜行人

网友(2009-09-28):
你手伸到油池里摸一下就知道了。不过第一次不要开机床,怕你的手被泵吸进去。

网友:
在油池里,油泵100L出口接到背压阀,另外你机床进刀时有时无还有可能是机械故障,星形体6115磨损滚柱磨损也会造成进刀不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