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阀门的配合精度---请教

楼主(2009-07-28):
如果是两个金属面的阀体,其表面的配合为间隙配合,不采用垫圈等,只是两个结合面,一般采用什么配合制呀,其间隙现在一般能达到多少呀,采用什么工艺来实现呀。因为初次接触这些不是很明白,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
你在说什么?你不是说间隙配合么?怎么还问别人采用什么配合?

楼主:
对不起,说的不是很明白,我要问的是采用什么样的配合公差 2# 迪斯

网友A(2011-10-16):
纯金属配合恐怕对精度和曲线设计的要求很高吧,尤其对高压来说

网友(2012-08-02):
引用 网友A:
纯金属配合恐怕对精度和曲线设计的要求很高吧,尤其对高压来说

我也很想很知道这个问题,到底配合的精度是多少,现在国产的这样的配合很少,大多是外国的。

网友(2012-09-21):
我知道的,你可以咨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