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铸铁可以不用处理就可加工?

楼主(2009-07-28):
本人以前用HT250铸铁做一产品,但是其去应力时间太长(起码要放置2之3年)。所以想改变一下材料,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石头,现在不是很流行么?

网友:
那为何不考虑采用其他去应力的方式,比如热时效,振动时效

楼主:
先回复3楼,现在应该经过热时效处理了,处理温度是800度。至于震动我还不知道具体做法。
然后回复2楼,用石头加工方式还没找到!!!再说人家那设备不给你加工哦!!!

网友:
不太重要的零件用不着处理就可以加工的。

楼主:
现在得问题是重要的零件!!!所以需要处理!

网友:
是多重要的零件,军工上的我 不敢保证,不过一般的如果要急用的话,就应该找个正规的 热处理厂里做定性处理,最好在电炉里,可控情况下做

网友:
不經過處理,會有一定的難度

网友:
就是 啊,好好下心思做,不可能要多长时间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