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怎么会有震纹?寻求帮助或合作,付费

楼主(2009-07-28):
买一台上海二手外圆磨床在磨的过程中有轻微的震纹,请人来维修说什么主轴有问题说要换主轴,从上海机床买了一条主轴用去6000多换上去还是不行.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如果哪位能来帮我搞定它是最好不过的了,价钱可以商量急呀
小弟在这里感谢各位了
本人在广东佛山市,请给我社区短消息。

网友:
        外园磨震刀可能是下列原因造成的

       1  轴瓦间隙过大或不园

       2工作台有爬行现象

       3砂轮没有修磨好

       4夹活架轴承损坏或间隙过大
1# xuji12334

网友:
看看振动时候横进给轨道位置有抖动没,有再检查导轨带及轨道(2手的要看轨道有修磨痕迹没,有可能没修好)

网友:
谢谢各位只好照各位去仔细检查了

网友:
可能是轴承精度不行

网友:
外园磨震刀可能是下列原因造成的

       1  轴瓦间隙过大或不园

       2工作台有爬行现象

       3砂轮没有修磨好

       4夹活架轴承损坏或间隙过大

zhei位大师应该全说了,买来的轴验一下跳动和直线度

网友:
没有别的问题,就是主轴间隙大,更换主轴,没有人敢说100%一次成功的,搞不好要抱瓦的,检查一下主轴间隙,超过0.02MM,就是间隙大,给你换主轴的人可能为了保证一次成功,有意放大了间隙,再说了主轴是可以修复的干吗要买新的,买新的轴瓦就可以

网友:
运送途中是不是受到外力的冲击了。这个问题如果是新机可以和厂方联系

网友(2009-09-16):
上面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装好主轴后有没有打过径跳,没准砂轮平衡不好

网友:
砂轮没有平衡好或没有修好。
磨头主轴的轴瓦不圆,一般是磨头主轴两头油封漏油,没有急时更换或修理,造成主轴抱死过。或者在拆下主轴皮带盘更换油封时,里面的平面轴承装反,把磨头主轴的轴项磨了一个台阶。这个就要把主轴拆下来在磨损的地方烧焊,并修磨轴项。配刮轴瓦。

网友(2009-10-30):
为啥震纹一定就是主轴有问题,3楼分析的也占主要

网友(2009-12-03):
可以从工艺装置上查查看,例如顶尖是否过长......

网友:
我的7130也有震刀纹,,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我来晚了,不过我补充一下,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两点,一:机床的地脚是否调平,二:可能砂轮架下面的丝母固定不好。还有,出厂时的轴瓦间隙是0.015,但现在的人都不这么做的,可能出厂时会有0.03毫米的间隙。

网友:
主要就是主轴间隙大,不用更换主轴,超精磨床磨主轴。轴瓦调整好同心度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砂轮平衡不好 砂轮是需要做2次平衡的

网友:
再检查电机 三角带 有无振动,主轴皮带轮内的减震圈是否破裂,拨盘轴承精度和主轴中心线与工作台移动的平行度也有关系

网友:
可能是砂轮没平衡好。